开发板通过tftp启动内核

楼主(2020-08-20):
tftp正常

tftp正常

通过tftp得到zimage和.dtb文件

内核启动出现错误

内核启动出现错误

内核启动到这里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错误,正在努力解决,你解决了吗?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7&highlight=nfs  你去看一下这个

楼主: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报错是从这个开始的 我查了之后 貌似是内核启动没问题 是挂载根文件系统的时候的问题 但是我的bootargs检查了 没有问题  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和你一样的错误,正在努力解决,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错误,正在努力解决,你解决了吗?

还没有呢  今天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呢  今天再看看

您解决了吗? 您是哪个板子  我的是mini 问题还是一样的。那个连接的写的是搭建nfs和tftp的文环境  这些都是顺利的,就是启动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解决了吗? 您是哪个板子  我的是mini 问题还是一样的。那个连接的写的是搭建nfs和tftp的文环境  这些 ...

这个报错就是说明挂载出了问题  内核没有根文件系统崩溃  那你在好好检查一下   bootargs   或者格式化内存卡  然后重新写进去 uboot  重新配置环境  我是用提供的软件格式化了内存卡重新搞的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解决了吗? 您是哪个板子  我的是mini 问题还是一样的。那个连接的写的是搭建nfs和tftp的文环境  这些 ...

我的不是mini   您这个也是sd卡启动  网络挂载根文件系统吧  他这个提示就是根文件系统挂载失败的   这样子应该不是内核的问题  先确认nfs没有问题  你先去自己挂载一下  没问题 然后在检查环境变量 如果是插网线别用dhcp  自动获取ip  然后把bootargs  和bootcmd重新设置一下 还是不行就把内存卡通过正点提供的软件把他给格式化一下 在重新把uboot烧进去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