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can不是回环模式就是接受数据问题?

楼主(2020-08-20):
按照教程,移植好CAN Ip ,配置can: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同时打开can 发送和接受的命令:输入candump can0,在另外一个终端输入cansend can0 5A1#11.22.33.44.55.66.77.88

发现在can 分析仪上可以看到数据,为什么接受的can线程也能接受到数据?

楼主:
本地回环功能默认是开启的,发送的时候关闭就好了
int loopback = 0; /* 0 = disabled, 1 = enabled (default) */
setsockopt(s, SOL_CAN_RAW, CAN_RAW_LOOPBACK, &loopback, sizeof(loopback));

网友A: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normal mode,500kbps
输入candump can0 ==》这一个终端在接收
在另外一个终端输入cansend can0 5A1#11.22.33.44.55.66.77.88 ==》CAN bus上有报文 ==》你的接收终端 跟 can 分析仪上都有数据(前提是未设置滤波器且接在一条CAN bus上)

这个正常啊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normal mode,500kbps
输入candump can0 ==》这一个终端在接收 ...

那如何在系统里面集成CAN的收发?屏蔽自己发送的数据,只监听设备发送来的数据呢?

网友:
好像用ip link set命令设置loopback off不管用,这个方法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