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使用nfs下载zimage到DRAM时中途出现T

楼主(2020-08-22):
uboot每次使用nfs下载zimage到DRAM时中途出现T之后就很慢,等几分钟才下载结束,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偶尔出现T的其实是没关系的,最后是可以下载成功的。那种一直都是出现T的下载不成功的,一般就是环境配置的问题,可以按照这个链接来检查TFTP的配置是否正确:

TFTP+NFS环境搭建以及TFTP加载内核和设备数,NFS挂载文件系统的方法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2

按照上面的步骤来检查TFTP以后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关闭windows的防火墙,将ubuntu的防火墙删除掉了再试试。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硬件问题,比如网线坏了,网线没接好,网口有问题,是否是硬件问题的话,可以用出厂的系统来测试网络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测试方式。

网友:
一般就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容易出现T

网友:
试试,ubuntu里,在 /etc/hosts 中添加开发板的IP地址
即运行         sudo vim /etc/hosts,里面增加一行添加自己开发板的IP地址。如下
192.168.x.x   Alpha_Board
x.x是你自己的板子IP信息。

网友:
这个是网络问题,你看看在用NFS时电脑还开着什么占用网络的,百度云什么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影响  我的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