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移植后没有文字显示

楼主(2020-08-22):
如图所示,是我移植后的显示,但是上面没有文字,是分辨率的原因吗?

网友:
看样子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2020-10-16):
你是不是也提示
./QOpenCV: /arm-qt/lib/libQt5Core.so.5: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quired by ./QOpenCV)
./QOpenCV: /arm-qt/lib/libQt5Gui.so.5: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quired by ./QOpenCV)
./QOpenCV: /arm-qt/lib/libQt5Widgets.so.5: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quired by ./QOpenCV)
ts_open()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咋解决啊

网友(2021-03-03):
顶起来啊!!
我移植了5.6.0版本的QT源码就没有no version的问题了,但是,还是没有文字显示,也不能点击按钮,进行图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