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udo无法使用!!!!

楼主(2020-08-22):
求助:
sudo无法使用!!!!

在用sudo安装tftp时 出现sudo无法使用的情况:
如图:
提示:软件源列表 /etc/apt/sources.list第七行中间类别sudo无法识别
打开/etc/apt/sources.list,查看第七行:
如图:
sudo apt-get update;这句如法执行;
服务器地址改过好几个,都不能使用,请问这种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源重新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