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程序在开发板上自动退出,

楼主(2020-08-24):
使用的是官方的程序,直接将最后的可执行文件复制到内存卡里面,然后在开发板上面打开该文件,使用的是浏览器的程序。界面显示不完整,效果如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刚刚开始运行

点了几下屏幕后

重新运行,点了几下偏下位置的屏幕后

感觉程序自己就退出了,所以我点屏幕实际上是点了桌面上的位置,我运行的命令是 在内存卡的挂载目录下面  ./QWebBrowser 。

网友A:
你的操作是这样的吗:你自己编译了一个QWebBrowser以后放到板子上运行,板子上的系统是出厂的系统是吧?可是板子上的出厂的系统里已经在运行出厂的QT程序了,你要运行你拷贝到卡里的程序的话,应该先把出厂的QT桌面给关掉了再运行你的程序,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是这样的吗:你自己编译了一个QWebBrowser以后放到板子上运行,板子上的系统是出厂的系统是吧?可 ...

对,我板子上是少的出厂的系统,是带qt的桌面,我先按照你的方法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是这样的吗:你自己编译了一个QWebBrowser以后放到板子上运行,板子上的系统是出厂的系统是吧?可 ...

嗯嗯,好了,是这个原因,再问下有没有教程教如何把自己的qt程序加到出厂的qt桌面里面呢?也像出厂那样有一个自己的图标,不是每次都用命令行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好了,是这个原因,再问下有没有教程教如何把自己的qt程序加到出厂的qt桌面里面呢?也像出厂那样有 ...

参考原子的代码来写就是了啊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原子的代码来写就是了啊

有教程的话可以少很多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好了,是这个原因,再问下有没有教程教如何把自己的qt程序加到出厂的qt桌面里面呢?也像出厂那样有 ...

这个不难,你先买一本QT的书来先看看QT的基础部分,先学一下,然后再会看代码,你要是会看原子的代码的话,就可以自己整一个进去了,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啥都要人家给你教,自己完全可以学习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你先买一本QT的书来先看看QT的基础部分,先学一下,然后再会看代码,你要是会看原子的代码的话 ...

嗯,我先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