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开发板UBOOT启动网卡问题

楼主(2020-08-24):
如图,开发板刚到手,发现UBOOT启动网卡检测一直通过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您好,缺少图片了,可以上传一个图片或者复制开发板启动的log出来看看

楼主:
貌似上传图片有点问题啊

楼主:


网友:
重新烧录出厂系统再看看

网友:
是自己移植的uboot吗?如果是的话,注意《【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V1.5》这里:

如果不是自己移植的话,自己重新烧录出厂的系统进去了测试看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2020-11-27):
老哥,你的板子是不是也是咸鱼上买的,应该和我一样买到盗版的了,mfgttool烧录卡死在cpu id is 0;uboot提示网口加载失败,你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