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不就一个寄存器嘛,为什么能放8个函数,我理解的是后面的把前面的覆盖了。不理解,求指教

楼主(2020-08-26):
(图片)

网友:
汇编中的PC指program counter(程序计数器)。 程序计数器是用于存放下一条指令所在单元的地址的地方。计算机中提供要从存储器中取出的下一个指令地址的寄存器,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指令取出后寄存器就自动增加一步。 程序计数器包含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的地址(位置)。当每个指令被获取...”

网友:
森罗万象

网友:
只是把入口地址放在那里而已,上电只执行复位中断,后面的只有被触发才会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