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mx6的编译器出现Unknown module(s) in QT: webenginewidgets错误

楼主(2020-08-28):
用桌面编译器可以编译这个模块,imx6的交叉编译器就不行,是不是编译器版本太旧了,有人了解吗

网友A:
是编译器问题,在做交叉编译QT源码时,没有加这个库,就被编译到交叉编译里。这个要重新编译QT源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器问题,在做交叉编译QT源码时,没有加这个库,就被编译到交叉编译里。这个要重新编译QT源码才行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器问题,在做交叉编译QT源码时,没有加这个库,就被编译到交叉编译里。这个要重新编译QT源码才行

但具体是在哪加啊,教程好像没写,大佬知道不

网友A:
在yocto把这个控件加进去。用yocto 来生成交叉编译器。这个方法百度就有了。
神一样的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yocto把这个控件加进去。用yocto 来生成交叉编译器。这个方法百度就有了。

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yocto把这个控件加进去。用yocto 来生成交叉编译器。这个方法百度就有了。

请问 我能加一下你qq 问一下你吗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我能加一下你qq 问一下你吗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自己先百度吧,我看过百度是有答案的,
神一样的少年

网友C(2020-10-29):
我现在出现了Unknown module(s) in QT: charts这个问题,和你这个类似,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出现了Unknown module(s) in QT: charts这个问题,和你这个类似,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用最佳答案那种方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最佳答案那种方式应该可以解决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

是咋解决的?分享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咋解决的?分享下呗

重新安装新版本的QT然后移植到开发板上,因为Qt中chart这个模块是在QT5.7以后的版本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