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480分辨率 gt9147驱动测试

楼主(2020-09-01):
驱动是按照原子的程序写的,也加载成功了,但测试按照V1.5手册上好像不行,没有任何参数显示,
所以不清楚是是什么原因?看到有帖子说要自己写APP,但我看ftxx驱动不也是直接测试吗?是有什么
区别吗?顺便吐槽下,当初想着省点钱买个小屏幕觉得应该无所谓,谁知道还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
参考

关于I.MX6U 4.3寸RGB LCD触摸屏设备树修改的问题。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1&extra=#pid1117977

楼主:
没人,要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的设备树下添加节点,结果还是一样的,实在不明白为啥?

可能是你的驱动有问题,我也是用的GT9147,800*480的,驱动是自己写的,执行你说的操作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屏幕的初始化参数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子的设备树下添加节点,结果还是一样的,实在不明白为啥?

你查看下你的input是input3还是input,还有就是event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下你的input是input3还是input,还有就是event的编号

1. dev目录下只有input目录,没有其他inputx(x=1 2 3)
2. hexdump /dev/input/eventx,eventx我试了一遍都没有任何输出的反应
3. 您说的屏幕初始化参数有问题是指什么?

网友B:
设备树没对吧,看看看看相关尺寸的设备树里面
&i2c2 {
        edt-ft5x06@38 {
                status = "disabled";
        };

        goodix_ts@5d {
                status = "okay";
        };
};
如果设备树正确的话,就看看/sys/bus/i2c目录下有没有 5d的这个节点

网友:
比如imx6ull-14x14-nand-4.3-800x480-c.dts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树没对吧,看看看看相关尺寸的设备树里面
&i2c2 {
        edt-ft5x06@38 {

试了,也是不行的。我的4.3寸 800*400 设备地址好像是0x14,不过我试了0x5d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也是不行的。我的4.3寸 800*400 设备地址好像是0x14,不过我试了0x5d也是不行。

地址是多少和中断初始化信号的高低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也是不行的。我的4.3寸 800*400 设备地址好像是0x14,不过我试了0x5d也是不行。

这个是我用的,确定可以用
    gt9xx: ts@14 {
        compatible = "goodix,gt9147";
        //compatible = "goodix,gt9271";
        status = "okay";
        reg = <0x14>;
        interrupt-parent = <&gpio1>;
        interrupts = <9 0>;
        reset-gpio = <&gpio5 9 GPIO_ACTIVE_LOW>;
        interrupt-gpio = <&gpio1 9 GPIO_ACTIVE_LOW>;
    };

网友D:
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因为设备树里IO在其他地方被使用了,
仔细检查下设备树,有好几个地方都要屏蔽掉。包括SNVS_TAMPER9 、 GPIO1_IO09、gpio1 9、 gpio5 9
还有pinctrl_tsc有个地方也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的,确定可以用
    gt9xx: ts@14 {
        compatible = "goodix,gt9147";

谢谢,我之前试过这个驱动,编译报错,找不到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 未定义,头文件试了几个不行,后来在linux文件夹 搜索这个函数关键词,竟然是找不到。。。。所以我蒙圈了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 [-Werror=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hip_data =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client->de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因为设备树里IO在其他地方被使用了,
仔细检查下设备树,有好几个地方都要屏 ...

表示感谢,我把设备树相关的屏蔽贴出来,有不到的地方还望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之前试过这个驱动,编译报错,找不到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 未定义,头文件试了几个不行,后 ...
把下面的接口补上去,或者把内容拿出来用一下就好了.
const void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const struct device *dev)
{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atch;

        match = of_match_device(dev->driver->of_match_table, dev);
        if (!match)
                return NULL;

        return match->data;
}
EXPORT_SYMBOL(of_device_get_match_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

关于I.MX6U 4.3寸RGB LCD触摸屏设备树修改的问题。

谢谢回复,我这边试了还是不行,驱动试了楼上的也是不行,所以可能还是出在设备树上,附上设备树文件,不占用工作时间的情况下,能帮看下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下面的接口补上去,或者把内容拿出来用一下就好了.
const void *of_device_get_match_data(const struct  ...

谢谢回复,驱动能够正常使用,但还是hexdump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这边可能还是设备树有问题,但设备数这边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有没有可能屏幕lcd其他设置有影响(现在lcd和串口同步显示),不过lcd触摸和显示也不太相关。。。。。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原子咋给我结题了????????????

楼主:
不是自己结题吗?

楼主:
为啥原子给结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原子给结贴了?

可能是管理员审核的时候点错了

你的设备树我改了这个就好了:
注意看教程里的配置,这个地方和7寸屏的不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管理员审核的时候点错了
驱动代码.c文件你直接用A盘里的,然后设备树的话可以用这个链接里的来 ...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看上面的回复,配置,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0B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面的回复,配置,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0B0

谢谢,非常感谢,的确是设备树的问题(配合原子的驱动可以,之前楼上的驱动试了不行),我一直按照ft5426的节点去配置,一直觉得两个设备的引脚总该是一样的(所以一直这个观点影响着)。感谢,两个星期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面的回复,配置,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0B0

可以的,刚刚的回复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面的回复,配置,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0B0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两个引脚不一样没有问题吗?引脚不是只和cpu有关系吗?lcd只是外设总不会对引脚有影响吧

网友E:
上面的那个参数,0x10B0配置的是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的电气属性,改了驱动能力
你可以参考出厂的内核源码统一将他两改成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49
MX6ULL_PAD_SNVS_TAMPER9__GPIO5_IO09     0x49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那个参数,0x10B0配置的是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的电气属性,改了驱动能力
你可以参考 ...

谢谢,这两天出差所以回复的有点慢,配置电气属性那个我了解,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太明白,我想问的是复位引脚 MX6ULPAD_SNVS_TAMPER9 和 MX6ULL_PAD_SNVS_TAMPER9 ,这两个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但为何显示屏不同,硬件引脚却也不同,实在不太明白

网友(2021-01-05):
引用 楼主:
表示感谢,我把设备树相关的屏蔽贴出来,有不到的地方还望指点下

我再注释掉占用的引脚之后,可以使用原子的例程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