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显示屏的图片居中、如何删除屏幕上的版本信息

楼主(2020-09-03):
问题点:
1、uboot中图片一直为在左上角,如何才能给他居中显示

2、uboot启动,屏幕上会有一段uboot的版本信息以及编译时间信息,在紧挨着图片,这段信息如何在屏幕上去掉

3、原子家的atk7寸屏,当我使用图像为1024x600,显示不正常;然后换成600x450,可以显示。注:可能是因为1024x600的时候,挤占了版本信息显示区域,只是猜测,找了好久源码如何关闭屏幕上的uboot版本信息,没找到如何操作

网友A:
修改 t uboot  开机  logo (以及将 o logo  居中)
参考论坛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highlight=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 t uboot  开机  logo (以及将 o logo  居中)
参考论坛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 ...

perfec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 t uboot  开机  logo (以及将 o logo  居中)
参考论坛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 ...

另外请教下,修改网络驱动的时候,smsc, disable-energy-detect,这句话的具体是在代码中哪里体现的,您们是如何知道要添加这句话的,我在Documentation中的示例也没看到有这句话

网友:
这句也可以不加的。

楼主:
好吧,谢谢,fec_main.c的代码增加应该也是非必要的吧,我看pingctrl中已经设置的sion

楼主:
另外,imx6开发板有两个网卡,电脑一个网卡,只能使用ENET2进行NFS挂载,我尝试了ENET1不能挂载,为什么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imx6开发板有两个网卡,电脑一个网卡,只能使用ENET2进行NFS挂载,我尝试了ENET1不能挂载,为什么 ...

你得先打开网口1,让Ubuntu能和网口1ping通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打开网口1,让Ubuntu能和网口1ping通先

当然是ping通了,尝试过了,才问的,除了更改uboot中选择哪个网口,其他什么都不变,用ENET1就不能用NFS,而且发现NFS启动后,ip地址、网关等都和设置的不一样,我看了下Documentation里面的解释,是自动选择端口ENET2的?所以只能ENE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