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ll下i2c驱动 client值获取的问题

楼主(2020-09-09):
如图所示:
266行           ap3216cdev.private_data = client;
这个client是在什么地方获取值得?

网友:
设备树里边在i2c总线节点下添加了对应的i2c次设备节点,当内核启动的时候会解析设备树,并且会实例化一个对应的struct i2c_client对象, 当你这个驱动模块和设备树节点匹配成功的时候,就会将这个实例化的struct i2c_client对象通过probe函数传递过来,也就是传递到驱动层这边。
森罗万象

楼主:
自顶一下 求解

网友(2020-10-27):
在注册的时候,内核会获取client,匹配到资源后,调用probe,就是这个client

网友(2021-03-29):
由内核创建的,具体函数,可以看i2c_new_device函数,这个函数被封装了N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