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ot移植好以后,显示从net启动???

楼主(2020-09-09):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bootargs和boot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bootargs和bootcmd

这个初始化在哪儿设置呢?我setenv,然后saveenv,重启又回到nfs启动了。这个开机的时候是从哪个文件读入的呢?
我查了sd卡,mmc list也可以识别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初始化在哪儿设置呢?我setenv,然后saveenv,重启又回到nfs启动了。这个开机的时候是从哪个文件读入 ...

倒计时的时候,随便按个什么键。进入命令模式,print打印下当前参数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