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BIOT的使用方法或者可以实现两个单片机数据远距离传输的技术

楼主(2020-09-11):
最近老师给安排了一个项目,需要用到nbiot,但是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去网上找的资料看的也迷迷糊糊的,我想问一下,假设我需要将一个数据从一个单片机发送到另一个单片机,通过NBIOT模块能够实现么?
我看网上的资料基本上NBIOT都是直接发送数据给服务器的,所以就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实现两个单片机的数据传输。因为距离有点远,所以zigbee技术应该实现不了。求大神帮助,已经被老师怼死了。

网友A:
可以,服务器那边做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服务器那边做转发

是服务器转发给另一个NB,之后再通过串口转发到单片机么

楼主:
因为需要多对多传输,lora好像只能一对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多对多传输,lora好像只能一对一。

可以一对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