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加载LED灯驱动模块,LED灯默认是开启状态

楼主(2020-09-26):
为什么没有加载LED灯驱动模块,LED灯默认是开启状态?

楼主:
最后发现问题出在uboot

楼主:
是不是我设备树配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原子的设备树,原子的设备树有默认开启LED呼吸灯

我重新编译的NXP的linux内核,不是原子的设备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原子的设备树,原子的设备树有默认开启LED呼吸灯

这是我写的设备树代码,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和LED相关的代码了

网友B:
检查LED的GPIO是否在设备树其他节点使用

楼主(2021-04-09):
引用 网友B:
检查LED的GPIO是否在设备树其他节点使用

相关的我都给注释了呀

楼主:
同样的设备树配置,为什么灯亮,但是蜂鸣器却不响呢?

网友C:
make menuconfig 修改关闭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
->Device Drivers
    ->LED Support
       ->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ke menuconfig 修改关闭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
->Device Drivers
    ->LED Support

太神奇了,关掉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