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明白,请教大家。关于GPIO申请的疑惑。

楼主(2020-09-27):
在IMX6ULL开发指南里面说如果需要使用某个GPIO,需要先申请,申请成功之后才能使用。
但是在pinctrl和gpio子系统试验里面,5_gpioled的例程中
在 int led_init(void)里面找到GPIO,就直接使用了,这不是跟前面的冲突了吗?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
        int ret = 0;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if(gpioled.nd == NULL) {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return -EINVAL;
        } else {
                printk("gpioled node find!\r\n");
        }

        /* 2、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if(gpioled.led_gpio < 0) {
                printk("can't get led-gpio");
                return -EINVAL;
        }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这里没有用gpio_request()申请IO
        /* 3、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LED灯 */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1);
        if(ret < 0) {
                printk("can't set gpio!\r\n");
        }
        .....
}
这怎么解释?

网友:
这涉及到gpio的使用是否符合内核通用写法问题,gpio_request()申请IO相当于告诉内核:这个GPIO我已经占用了,其他模块不能使用,若其他模块申请此GPIO就会报GPIO冲突提示。而教程是提供一个参考例程,也可以加上gpio_request来告诉内核占用情况,这是符合标准写法,而不用gpio_request也可以,只是自己需要注意GPIO是否会被其他模块占用,程序上考虑这个问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