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D卡的设备树烧写到EMMC中,然后启动内核

楼主(2020-10-09):
目前在学习驱动部分,要修改设备树,然后用新的设备树文件启动内核。教程中的都是网络调试,因为网络原因,我不方便网络调试。我想在Uboot界面,将SD卡中的设备树文件烧录到EMMC中,然后开发板从EMMC启动。
那么有几个问题:
1、 此方法是否可行?
2、烧录到EMMC中,烧录的具体位置?EMMC怎么知道用哪个设备树文件启动呢?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y? 麻烦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嘛?谢谢

你的问题是没有或者不方便用网络来调试设备树/内核。

原子哥的网络调试:
    tftpboot 80800000 zImage    #下载镜像到80800000内存地址处
    tftpboot 83000000 imx6ull-alientek-emmc.dtb   #下载设备树到83000000内存地址处
    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启动
你只要能以任何方式(不一定非得是网络)将镜像和设备树文件放到内存中就能启动
    loadb/loady/loadx均可以在uboot命令行中用串口将文件发送到系统:
   具体用法: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52141207255/
   loady 80800000 #你自己选择镜像文件下载
   loady 83000000 #你自己选择设备树文件下载
   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也是可以启动系统的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
一直往EMMC里  既麻烦又耗费EMMC寿命,可以是可以,参考资料,貌似是快速上手手册,还是开发手册,有一章教怎么烧的
学无止境

网友A:
不需要SD卡,不需要网络,有串口即可
emmc启动,进入uboot的命令行模式,在SecureCRT中用loady将你的设备树文件发到开发板,然后用fatwrite写入到emmc,复位重启即可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B:
可以把sd卡的设备树和emmcd的内核都load到DDR里,然后再启动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sd卡的设备树和emmcd的内核都load到DDR里,然后再启动内核。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SD卡,不需要网络,有串口即可
emmc启动,进入uboot的命令行模式,在SecureCRT中用loady将你的设备 ...

loady? 麻烦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没有或者不方便用网络来调试设备树/内核。

原子哥的网络调试:

哇感谢感谢!

网友C(2021-01-28):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没有或者不方便用网络来调试设备树/内核。

原子哥的网络调试:

你这个地址 83000000  应该是 0x83000000 吧,可以省掉 这个0x吗。。串口需要传输 设备树和 内核,太慢了,,,还是ftp来的靠谱。 我验证了串口,传输内核太慢了,,打算用ftp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地址 83000000  应该是 0x83000000 吧,可以省掉 这个0x吗。。串口需要传输 设备树和 内核,太慢了 ...

【正点原子】I.MX6U 开发板文件拷贝及固件更新参考手册里有用SD卡来烧录内核和设备树到EMMC里的方法,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