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下QT运行时出现(路径或权限错误?)

楼主(2020-10-10):
Linux下装的qt5.5.1,已按教程完成交叉编译环境配置,运行时出现(路径或权限错误)

这种情况是哪里遗漏了吗?

这种情况是哪里遗漏了吗?

网友A:
这已经可以了,交叉编译过的程序是不能在桌面上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可以了,交叉编译过的程序是不能在桌面上打开的

好的,感谢

网友B(2021-03-20):
引用 网友C:
我用指令打开,但还是不行,路径或权限错误

交叉编译的程序 x86上怎么运行?把程序移到开发板 添加好lib路径就行了
臭妹妹,冲冲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叉编译的程序 x86上怎么运行?把程序移到开发板 添加好lib路径就行了

老哥,在板子上运行程序出现version Qt_5 not defined in file libQt5Core.so.5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在板子上运行程序出现version Qt_5 not defined in file libQt5Core.so.5 with link time referenc ...

动态库复制到板子上没有 路径对了没
臭妹妹,冲冲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