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inux启动页面的图像居中,并且uboot跳转到内核时不闪屏

楼主(2020-10-10):
各位大侠,

如何将linux启动页面的图像居中,并且uboot跳转到内核时不闪屏。

目前是uboot中的图像居中显示了,但是启动内核时,图片是左上角,并且跳转到内核时,屏幕会闪一下,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实现不难,上面有位兄弟已经说了,uboot写入图片,同时保持这块地址不被kernel重新初始化,kernel中取消屏幕lcd控制器寄存器重新初始化,还要将fb地址传给kernel,使之进入系统后顺利显示第一帧,如果是自己兴趣,思路已经给你了,如果用于商业项目,本人提供有偿服务,我已经用于到项目中去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屏幕闪动的原因在于  LCD在u-boot中已经初始化过了,并且已经刷了logo  但到了内核阶段 又会初始化一次 再去刷logo  所以就会导致闪动的情况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闪动的原因在于  LCD在u-boot中已经初始化过了,并且已经刷了logo  但到了内核阶段 又会初始化一次 再 ...

嗯嗯,明白,但是如何更改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回复下,如何更改源码或者操作,才能使uboot到内核切换时logo图片不闪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回复下,如何更改源码或者操作,才能使uboot到内核切换时logo图片不闪屏

你的是什么屏,有些屏会这样,这有可能屏的特性导致的。用软件可能难调整,我用7 800 x480的屏不会闪屏。软件修复方法,应该是不要uboot的logo,或者不要内核的logo,让uboot的logo一直显示到界面启动。这是个想法。没去研究了。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C:
关闭屏幕背光,linux启动完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屏,有些屏会这样,这有可能屏的特性导致的。用软件可能难调整,我用7 800 x480的屏不会闪屏。 ...

我是原子家1024x600的屏幕,我调试代码,发现是在内核汇编中初始化的屏幕,不知道怎么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屏幕背光,linux启动完在打开

这样的话,开机页面等待就会变长,因为有个uboot上电和内核启动的时间,我是想一上电logo就出现,然后保持到内核启动后,然后Q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屏,有些屏会这样,这有可能屏的特性导致的。用软件可能难调整,我用7 800 x480的屏不会闪屏。 ...

你的想法很正常,不要uboot的logo,直接内核logo开始,但是开机页面等待时间就长了

网友D:
首先你要重新修改你的uboot的fb地址。改后一点,把这个fb地址传给内核,在kernel获取到logo的数据,在显示logo。你的fb比较后数据不会被覆盖,然后你的kernel获取到uboot的fb地址,在kernel里在显示出来。
神一样的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重新修改你的uboot的fb地址。改后一点,把这个fb地址传给内核,在kernel获取到logo的数据,在显示l ...

请问如何操作呢,有操作步骤的帖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操作呢,有操作步骤的帖子吗?

没有,原理就是这样,实现应不难
神一样的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原理就是这样,实现应不难

求指点,一头雾水,怎么操作

楼主(2020-11-30):
没人会吗。。。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