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开机启动的qt程序无法运行关机、重启的sh脚本

楼主(2020-10-18):
想要在实现图形界面关机功能,但却发现开机自启动的qt无法运行reboot.sh脚本和shutdown.sh脚本,而退出qt后,再次进入就可以正常运行,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开机自启动的qt,程序调用sh脚本时是不带环境变量的,而在控制台运行的qt,带环境变量,所以在控制台就能运行sh脚本里的init,开机自启动的qt,由于不带环境变量,就识别不出init,用绝对路径:/sbin/init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没有调用

楼主:
后台运行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调用,但按道理应该能调用的,因为手动运行qt程序能正常运行脚本,难道开机运行的程序还有别的讲究?

网友A(2020-12-22):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路径用绝对路径就可以了,上面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