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yer移植出现问题。。。。。。。

楼主(2020-10-20):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codec/allcodecs.c ... found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codec/hwaccels.h ... found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format/allformats.c ... found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codec/bitsteram_filters.c ... found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format/protocols.c ... found
Checking for ffmpeg/libavfilter/allfilters.c ... found
Checking for gcc version ... 5.4.0
Checking for working compiler ... yes
Detected operating system: Linux
Detected host architecture: arm
Checking for cross compilation ... no
Checking for host cc ... gcc
Checking for byte order ... little-endian
Checking for extern symbol prefix ...
Checking for assembler support of -pipe option ... yes
Checking for relocatable binary ... no (unavailable or untested architecture)
Checking for PIC ... no
Checking for ARMv5TE (Enhanced DSP Extensions) ... no
Checking for ARMv6 (SIMD instructions) ... no
Checking for ARMv6t2 (SIMD instructions) ... no
Checking for ARM VFP ... no
Checking for ARM VFPV3 ... no
Checking for ARM setend ... no
Checking for softfloat ABI ... no
Checking for ARM NEON ... no
Checking for ARM THUMB ... no
Checking for iWMMXt (Intel XScale SIMD instructions) ... no
Checking for langinfo ... no
Checking for language ... messages: en - man pages: en - documentation: en
Checking for enable sighandler ... yes
Checking for runtime cpudetection ... no
Checking for restrict keyword ... none
Checking for __builtin_expect ... no
Checking for kstat ... no
Checking for atanf ... no
Checking for cbrt ... no
Checking for cbrtf ... no
Checking for cosf ... no
Checking for expf ... no
Checking for exp2 ... no
Checking for exp2f ... no
Checking for isnan ... no
Checking for isfinite ... no
Checking for isinf ... no
Checking for llrint ... no
Checking for llrintf ... no
Checking for log2 ... no
Checking for log2f ... no
Checking for log10f ... no
Checking for lrint ... no
Checking for lrintf ... no
Checking for rint ... no
Checking for round ... no
Checking for roundf ... no
Checking for sinf ... no
Checking for trunc ... no
Checking for truncf ... no
Checking for erf ... no
Checking for atan2f ... no
Checking for fminf ... no
Checking for ldexpf ... no
Checking for powf ... no
Checking for hypot ... no
Checking for mkstemp ... no
Checking for gmtime_r ... no
Checking for localtime_r ... no
Checking for nanosleep ... no
Checking for socklib ... no
Checking for struct pollfd ... no
Checking for netdb.h, struct addrinfo ... no
Checking for netdb.h, getaddrinfo() ... no
Checking for sockaddr_storage ... no
Checking for struct ipv6_mreq ... no
Checking for struct sockaddr_in6 ... no
Checking for struct sockaddr sa_len ... no
Checking for arpa/inet.h ... no
Checking for inet_pton() ... no
Checking for inet_aton() ... no
Checking for socklen_t ... no
Checking for closesocket() ... no
Checking for networking ... no
Checking for inet6 ... no
Checking for gethostbyname2 ... no
Checking for SCTP ... no
Checking for sys/un.h ... no
Checking for sys/poll.h ... no
Checking for inttypes.h (required) ... no
Checking for sys/bitypes.h (inttypes.h predecessor) ...
Error: Cannot find header either inttypes.h or bitypes.h. There is no chance for compilation to succeed.

Check "config.log" 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why it failed.
出现了这种错误,网上资料很少请各位大佬知道

楼主:
已找到原因,是因为环境没有配置好的原因,没有找到交叉编译器

网友:
我出现了好多问题,madplay也是,

网友(2020-12-10):
你好楼主,在哪里具体哪里配置,我按照教学文档,配置了一行交叉编译工具,就配置了arm-linux-gnueabihf-gcc这个。就是交叉编译工具安装教程,按照里面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原因,是因为环境没有配置好的原因,没有找到交叉编译器

可否,提示一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21-02-06):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示一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编译器自动切到了gcc,并不是用的arm-gcc,所以导致这种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编译器自动切到了gcc,并不是用的arm-gcc,所以导致这种错误

把所有相关的库用arm-gcc全部重新编译一遍(alsa-lib,alsa-utils,zlib都要重新编译)
切换到arm-gcc
su root
source /etc/profile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相关的库用arm-gcc全部重新编译一遍(alsa-lib,alsa-utils,zlib都要重新编译)
切换到arm-gcc
su r ...

能不能截图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