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使用usb免驱摄像头用qt的Qcamera报错

楼主(2020-10-20):
报错内容:CameraBin error: "Internal data stream erro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显示数据流错误,求大佬指导

楼主:
已解决,不管是ubuntn还是开发板的Qt5.11都无法使用Qcamera类打开usb摄像头,qt这边暂时木有解决办法,但是通过opencv的摄像机类配合qt可在开发板打开usb免驱摄像头,测试以切正常

网友(2020-11-1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不管是ubuntn还是开发板的Qt5.11都无法使用Qcamera类打开usb摄像头,qt这边暂时木有解决办法,但是 ...

你好,我用opencv配合qt打不开usb摄像头,显示itocl不正常,求教您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2021-07-09):
请教一下,你们使用的是哪一款USB免驱摄像头?能否发给链接给我,我也想买个

网友:
可能是要安装什么数据流的库。我用python opencv获取摄像头图像没问题,所以就在QT调用python脚本将图像保存到本地,然后QT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