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MUXC_SetPIinMux函数的参数问题

楼主(2020-10-28):
想问下这个函数,最后一个参数是做什么用的?
看数据手册没看懂,看教程有时候用0有时候用1,有点懵,前来请教大佬。谢谢

网友A:
为1的时候强制作为输入,为0的时候根据实际功能决定。数据手册上就这样的,没有更具体的讲解。例程里面IO的最后一位配置都是参考NXP自己的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1的时候强制作为输入,为0的时候根据实际功能决定。数据手册上就这样的,没有更具体的讲解。例程里面IO的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A:
为1的时候强制作为输入,为0的时候根据实际功能决定。数据手册上就这样的,没有更具体的讲解。例程里面IO的 ...

划重点,关键词:参考NXP官方例程,没有原因!
合肥-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