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Linux第45章gpio子系统设置对但LED灯不亮

楼主(2020-10-30):
同样的驱动文件可以驱动蜂鸣器,但是驱动不了LED灯(在之前的所有实验中LED灯都可以亮,硬件应该没问题),找不出错误,求助大佬
---------------------------------------------驱动文件--------------------------------------------------------------------------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uaccess.h>
#include <linux/io.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class
#include <linux/of.h>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include <linux/of_irq.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linux/of_gpio.h>

#define GPIOLED_CNT     1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define LEDOFF          0
#define LEDON           1

/* gpioled 设备结构体*/
struct gpioled_dev{
    dev_t devid;
    int major;
    int minor;
    struct cdev cdev;
    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device *device;
    struct device_node *nd;
    int led_gpio;
};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 */

static int gpio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gpio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gpio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int retvalue;
    unsigned char databuf[1];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buf,cnt);
    if(retvalue < 0){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return -EFAULT;
    }

    if(databuf[0] == LEDON){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0); /*打开LED灯*/
         printk("led = %d \r\n",gpio_get_value(gpioled.led_gpio));
    }
    else if(databuf[0]== LEDOFF){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1); /*关闭LED灯*/
          printk("led = %d \r\n",gpio_get_value(gpioled.led_gpio));
    }

        return 0;
}

static int gpio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return 0;
}
/*设备操作集*/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gpioled_open,
    .release = gpioled_release,
    .read = gpioled_read,
    .write = gpioled_write,
};
/* 驱动入口函数 */
static int __init gpioled_init(void)
{
    int ret = 0;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gpioled.major=0;
    if(gpioled.major) {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0);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else{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
    if(ret < 0)
        {
                goto fail_devid;
        }
    else{
        printk("gpioled major = %d, minor = %d \r\n",gpioled.major,gpioled.minor);
    }

    /*2、初始化cdev*/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cdev_init(&gpioled.cdev,&gpioled_fops);

    /*3、添加cdev*/
    ret =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if(ret<0)
        {        goto fail_cdev;}
    /*4、创建设备*/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if(IS_ERR(gpioled.class)){
        return PTR_ERR(gpioled.class);
        goto fail_class;
    }

    /*5、创建设备*/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gpioled.devid,NULL,GPIOLED_NAME);
    if(IS_ERR(gpioled.device)){
        return PTR_ERR(gpioled.device);
        goto fail_device;
    }

    /*1、获取设备节点*/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if(gpioled.nd == NULL )
    {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ret = -EINVAL;
        goto fail_findnd;
    }else {
                printk("gpioled node find!\r\n");
        }

    /*2、获取LED对应的GPIO*/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if(gpioled.led_gpio < 0){
        printk("can't find led gpio \r\n");
        ret = -EINVAL;
        goto fail_findnd;
    }
    printk("ret = of_get_named_gpio = %d \r\n",ret);
    printk("led gpio num = %d \r\n",gpioled.led_gpio);

    /*3、申请IO*/
    ret = gpio_request(gpioled.led_gpio,"led-gpio");
    if(ret  < 0){
        printk("Failed to request the led gpio \r\n");
        ret = -EINVAL;
        goto fail_findnd;
    }
    else
    {
        printk("ret = gpio_request = %d \r\n",ret);
        printk("Request the led gpio succeed! \r\n");
    }

    /*4、使用----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0);
    if(ret < 0){
        printk("can't set gpio!\r\n");
        goto fail_setoutput;
    }
    else
    {
        printk("led = %d \r\n",gpio_get_value(gpioled.led_gpio));
        printk("set gpio succeed !\r\n");
    }

    /*5、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printk("led = %d \r\n",gpio_get_value(gpioled.led_gpio));
    return 0;

fail_setoutput: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fail_findnd: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gpioled.devid);
fail_device: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fail_class:
        cdev_del(&gpioled.cdev);
fail_cdev: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GPIOLED_CNT);
fail_devid:
    return ret;
}

/* 驱动出口函数 */
static void __exit gpioled_exit(void)
{

    /*关灯*/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1);
     printk("led = %d \r\n",gpio_get_value(gpioled.led_gpio));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cdev_del(&gpioled.cdev);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释放IO*/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

module_init(gpioled_init);
module_exit(gpioled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gec");
--------------------------------------------------------------------------------------设备树------------------------------------------------------------------
/dts-v1/;

#include <dt-bindings/input/input.h>
#include "imx6ull.dtsi"

/ {
        model = "Freescale i.MX6 ULL 14x14 EVK Board";
        compatible = "fsl,imx6ull-14x14-evk", "fsl,imx6ull";

        chosen {
                stdout-path = &uart1;
        };

        memory {
                reg = <0x80000000 0x20000000>;
        };

        reserved-memory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ranges;

                linux,cma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usable;
                        size = <0x14000000>;
                        linux,cma-default;
                };
        };

        backlight {
                compatible = "pwm-backlight";
                pwms = <&pwm1 0 5000000>;
                brightness-levels = <0 4 8 16 32 64 128 255>;
                default-brightness-level = <6>;
                status = "okay";
        };

        pxp_v4l2 {
                compatible = "fsl,imx6ul-pxp-v4l2", "fsl,imx6sx-pxp-v4l2", "fsl,imx6sl-pxp-v4l2";
                status = "okay";
        };

        regulators {
                compatible = "simple-bu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reg_can_3v3: regulator@0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 = <0>;
                        regulator-name = "can-3v3";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gpios = <&gpio_spi 3 GPIO_ACTIVE_LOW>;
                };

                reg_sd1_vmmc: regulator@1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ulator-name = "VSD_3V3";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gpio = <&gpio1 9 GPIO_ACTIVE_HIGH>;
                        enable-active-high;
                };

                reg_gpio_dvfs: regulator-gpio {
                        compatible = "regulator-gpio";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dvfs>;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400000>;
                        regulator-name = "gpio_dvfs";
                        regulator-type = "voltage";
                        gpios = <&gpio5 3 GPIO_ACTIVE_HIGH>;
                        states = <1300000 0x1 1400000 0x0>;
                };
        };

        sound {
                compatible = "fsl,imx6ul-evk-wm8960",
                           "fsl,imx-audio-wm8960";
                model = "wm8960-audio";
                cpu-dai = <&sai2>;
                audio-codec = <&codec>;
                asrc-controller = <&asrc>;
                codec-master;
                gpr = <&gpr 4 0x100000 0x100000>;
                /*
                 * hp-det = <hp-det-pin hp-det-polarity>;
                 * hp-det-pin: JD1 JD2  or JD3
                 * hp-det-polarity = 0: hp detect high for headphone
                 * hp-det-polarity = 1: hp detect high for speaker
                 */
                hp-det = <3 0>;
                hp-det-gpios = <&gpio5 4 0>;
                mic-det-gpios = <&gpio5 4 0>;
                audio-routing =
                        "Headphone Jack", "HP_L",
                        "Headphone Jack", "HP_R",
                        "Ext Spk", "SPK_LP",
                        "Ext Spk", "SPK_LN",
                        "Ext Spk", "SPK_RP",
                        "Ext Spk", "SPK_RN",
                        "LINPUT2", "Mic Jack",
                        "LINPUT3", "Mic Jack",
                        "RINPUT1", "Main MIC",
                        "RINPUT2", "Main MIC",
                        "Mic Jack", "MICB",
                        "Main MIC", "MICB",
                        "CPU-Playback", "ASRC-Playback",
                        "Playback", "CPU-Playback",
                        "ASRC-Capture", "CPU-Capture",
                        "CPU-Capture", "Capture";
        };

        spi4 {
                compatible = "spi-gpio";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spi4>;

                status = "okay";
                gpio-sck = <&gpio5 11 0>;
                gpio-mosi = <&gpio5 10 0>;

                num-chipselects = <1>;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gpio_spi: gpio_spi@0 {
                        compatible = "fairchild,74hc595";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eg = <0>;
                        registers-number = <1>;
                        registers-default = /bits/ 8 <0x57>;
                        spi-max-frequency = <100000>;
                };
        };

        /* xujian  2020/10/23 */
        alphaled{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compatible = "alientek,alphaled";
                status = "false";
                reg = < 0X020C406C 0x04     /*CCM_CCGR1_BASE*/
                                0X020E0068 0x04                /*SW_MUX_GPIO1_IO03_BASE*/
                                0X020E02F4 0x04         /*SW_PAD_GPIO1_IO03_BASE*/
                                0X0209C000 0x04         /*GPIO1_DR_BASE*/
                                0X0209C004 0x04                /*GPIO1_GDIR_BASE*/
                                >;
        };

        gpioled{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compatible = "atkalpha-l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led>;
                led-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status = "okay";
        };

        beep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compatible = "atkalpha-beep";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beep>;
                beep-gpios = <&gpio5 1 GPIO_ACTIVE_LOW>;
                status = "okay";
        };

};

&cpu0 {
        arm-supply = <&reg_arm>;
        soc-supply = <&reg_soc>;
        dc-supply = <&reg_gpio_dvfs>;
};

&clks {
        assigned-clocks = <&clks IMX6UL_CLK_PLL4_AUDIO_DIV>;
        assigned-clock-rates = <786432000>;
};

&csi {
        status = "okay";

        port {
                csi1_ep: endpoint {
                        remote-endpoint = <&ov5640_ep>;
                };
        };
};

&fec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enet1
                                 &pinctrl_enet1_reset>;
        phy-mode = "rmii";
        phy-handle = <&ethphy0>;
        phy-reset-gpios = <&gpio5 7 GPIO_ACTIVE_LOW>;
        phy-reset-duration = <200>;
        status = "okay";
};

&fec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enet2
                                 &pinctrl_enet2_reset>;
        phy-mode = "rmii";
        phy-handle = <&ethphy1>;
        phy-reset-gpios = <&gpio5 8 GPIO_ACTIVE_LOW>;
        phy-reset-duration = <200>;
        status = "okay";

        mdio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ethphy0: ethernet-phy@0 {
                        compatible = "ethernet-phy-ieee802.3-c22";
                        smsc,disable-energy-detect;
                        reg = <0>;
                };

                ethphy1: ethernet-phy@1 {
                        compatible = "ethernet-phy-ieee802.3-c22";
                        smsc,disable-energy-detect;
                        reg = <1>;
                };
        };
};

&flexcan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flexcan1>;
        xceiver-supply = <&reg_can_3v3>;
        status = "okay";
};

&flexcan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flexcan2>;
        xceiver-supply = <&reg_can_3v3>;
        status = "okay";
};

&gpc {
        fsl,cpu_pupscr_sw2iso = <0x1>;
        fsl,cpu_pupscr_sw = <0x0>;
        fsl,cpu_pdnscr_iso2sw = <0x1>;
        fsl,cpu_pdnscr_iso = <0x1>;
        fsl,ldo-bypass = <0>; /* DCDC, ldo-enable */
};

&i2c1 {
        clock-frequency = <10000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2c1>;
        status = "okay";

        mag3110@0e {
                compatible = "fsl,mag3110";
                reg = <0x0e>;
                position = <2>;
        };

        fxls8471@1e {
                compatible = "fsl,fxls8471";
                reg = <0x1e>;
                position = <0>;
                interrupt-parent = <&gpio5>;
                interrupts = <0 8>;
        };
};

&i2c2 {
        clock_frequency = <10000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2c2>;
        status = "okay";

        codec: wm8960@1a {
                compatible = "wlf,wm8960";
                reg = <0x1a>;
                clocks = <&clks IMX6UL_CLK_SAI2>;
                clock-names = "mclk";
                wlf,shared-lrclk;
        };

        ov5640: ov5640@3c {
                compatible = "ovti,ov5640";
                reg = <0x3c>;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csi1>;
                clocks = <&clks IMX6UL_CLK_CSI>;
                clock-names = "csi_mclk";
                pwn-gpios = <&gpio_spi 6 1>;
                rst-gpios = <&gpio_spi 5 0>;
                csi_id = <0>;
                mclk = <24000000>;
                mclk_source = <0>;
                status = "okay";
                port {
                        ov5640_ep: endpoint {
                                remote-endpoint = <&csi1_ep>;
                        };
                };
        };
};

&iomux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hog_1>;
        imx6ul-evk {

                pinctrl_led: led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3__GPIO1_IO03    0x10B0 /*led*/
                        >;
                };

                pinctrl_hog_1: hoggrp-1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1_RTS_B__GPIO1_IO19        0x17059 /* SD1 CD */
                                MX6UL_PAD_GPIO1_IO05__USDHC1_VSELECT        0x17059 /* SD1 VSELECT */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7059 /* SD1 RESET */
                        >;
                };

                pinctrl_beep: beepgrp {
                        fsl,pins = <
                                MX6ULL_PAD_SNVS_TAMPER1__GPIO5_IO01 0x10B0 /* beep */
                        >;
                };

                pinctrl_csi1: csi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CSI_MCLK__CSI_MCLK                0x1b088
                                MX6UL_PAD_CSI_PIXCLK__CSI_PIXCLK        0x1b088
                                MX6UL_PAD_CSI_VSYNC__CSI_VSYNC                0x1b088
                                MX6UL_PAD_CSI_HSYNC__CSI_HSYNC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0__CSI_DATA02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1__CSI_DATA03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2__CSI_DATA04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3__CSI_DATA05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4__CSI_DATA06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5__CSI_DATA07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6__CSI_DATA08        0x1b088
                                MX6UL_PAD_CSI_DATA07__CSI_DATA09        0x1b088
                        >;
                };

                pinctrl_enet1: ene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ENET1_RX_EN__ENET1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ER__ENET1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0__ENET1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1__ENET1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EN__ENET1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0__ENET1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1__ENET1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CLK__ENET1_REF_CLK1         0x4001b009
                                MX6UL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
                };

                pinctrl_enet2: ene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7__ENET2_MDC                0x1b0b0
                                MX6UL_PAD_GPIO1_IO06__ENET2_MDIO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N__ENET2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R__ENET2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0__ENET2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1__ENET2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EN__ENET2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0__ENET2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1__ENET2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CLK__ENET2_REF_CLK2         0x4001b009
                                MX6UL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
                };

                pinctrl_flexcan1: flexcan1grp{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3_RTS_B__FLEXCAN1_RX        0x1b020
                                MX6UL_PAD_UART3_CTS_B__FLEXCAN1_TX        0x1b020
                        >;
                };

                pinctrl_flexcan2: flexcan2grp{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2_RTS_B__FLEXCAN2_RX        0x1b020
                                MX6UL_PAD_UART2_CTS_B__FLEXCAN2_TX        0x1b020
                        >;
                };

                pinctrl_i2c1: i2c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I2C1_SCL 0x4001b8b0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I2C1_SDA 0x4001b8b0
                        >;
                };

                pinctrl_i2c2: i2c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5_TX_DATA__I2C2_SCL 0x4001b8b0
                                MX6UL_PAD_UART5_RX_DATA__I2C2_SDA 0x4001b8b0
                        >;
                };

                pinctrl_lcdif_dat: lcdifdat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DATA00__LCDIF_DATA00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1__LCDIF_DATA01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2__LCDIF_DATA02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3__LCDIF_DATA03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4__LCDIF_DATA04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5__LCDIF_DATA05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6__LCDIF_DATA06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7__LCDIF_DATA07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8__LCDIF_DATA08  0x79
                                MX6UL_PAD_LCD_DATA09__LCDIF_DATA09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0__LCDIF_DATA10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1__LCDIF_DATA11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2__LCDIF_DATA12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3__LCDIF_DATA13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4__LCDIF_DATA14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5__LCDIF_DATA15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6__LCDIF_DATA16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7__LCDIF_DATA17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8__LCDIF_DATA18  0x79
                                MX6UL_PAD_LCD_DATA19__LCDIF_DATA19  0x79
                                MX6UL_PAD_LCD_DATA20__LCDIF_DATA20  0x79
                                MX6UL_PAD_LCD_DATA21__LCDIF_DATA21  0x79
                                MX6UL_PAD_LCD_DATA22__LCDIF_DATA22  0x79
                                MX6UL_PAD_LCD_DATA23__LCDIF_DATA23  0x79
                        >;
                };

                pinctrl_lcdif_ctrl: lcdifctrl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CLK__LCDIF_CLK            0x79
                                MX6UL_PAD_LCD_ENABLE__LCDIF_ENABLE  0x79
                                MX6UL_PAD_LCD_HSYNC__LCDIF_HSYNC    0x79
                                MX6UL_PAD_LCD_VSYNC__LCDIF_VSYNC    0x79
                        >;
                };

                pinctrl_pwm1: pwm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8__PWM1_OUT   0x110b0
                        >;
                };

                pinctrl_qspi: qspi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NAND_WP_B__QSPI_A_SCLK      0x70a1
                                MX6UL_PAD_NAND_READY_B__QSPI_A_DATA00 0x70a1
                                MX6UL_PAD_NAND_CE0_B__QSPI_A_DATA01   0x70a1
                                MX6UL_PAD_NAND_CE1_B__QSPI_A_DATA02   0x70a1
                                MX6UL_PAD_NAND_CLE__QSPI_A_DATA03     0x70a1
                                MX6UL_PAD_NAND_DQS__QSPI_A_SS0_B      0x70a1
                        >;
                };

                pinctrl_sai2: sai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JTAG_TDI__SAI2_TX_BCLK        0x17088
                                MX6UL_PAD_JTAG_TDO__SAI2_TX_SYNC        0x17088
                                MX6UL_PAD_JTAG_TRST_B__SAI2_TX_DATA        0x11088
                                MX6UL_PAD_JTAG_TCK__SAI2_RX_DATA        0x11088
                                MX6UL_PAD_JTAG_TMS__SAI2_MCLK                0x17088
                        >;
                };

                pinctrl_tsc: tsc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1__GPIO1_IO01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2__GPIO1_IO02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4__GPIO1_IO04        0xb0
                        >;
                };

                pinctrl_uart1: uar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1_TX_DATA__UART1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1_RX_DATA__UART1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2: uar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CE_RX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2_DCE_RTS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2_DCE_CTS        0x1b0b1
                        >;
                };

                pinctrl_uart2dte: uart2dte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TE_RX        0x1b0b1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T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2_DTE_CTS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2_DTE_RTS        0x1b0b1
                        >;
                };

                pinctrl_usdhc1: usdhc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SD1_CMD__USDHC1_CMD     0x17059
                                MX6UL_PAD_SD1_CLK__USDHC1_CLK     0x10071
                                MX6UL_PAD_SD1_DATA0__USDHC1_DATA0 0x17059
                                MX6UL_PAD_SD1_DATA1__USDHC1_DATA1 0x17059
                                MX6UL_PAD_SD1_DATA2__USDHC1_DATA2 0x17059
                                MX6UL_PAD_SD1_DATA3__USDHC1_DATA3 0x17059
                        >;
                };

                pinctrl_usdhc1_100mhz: usdhc1grp100mhz {
                        fsl,pins = <
                                MX6UL_PAD_SD1_CMD__USDHC1_CMD     0x170b9
                                MX6UL_PAD_SD1_CLK__USDHC1_CLK     0x100b9
                                MX6UL_PAD_SD1_DATA0__USDHC1_DATA0 0x170b9
                                MX6UL_PAD_SD1_DATA1__USDHC1_DATA1 0x170b9
                                MX6UL_PAD_SD1_DATA2__USDHC1_DATA2 0x170b9
                                MX6UL_PAD_SD1_DATA3__USDHC1_DATA3 0x170b9
                        >;
                };

                pinctrl_usdhc1_200mhz: usdhc1grp200mhz {
                        fsl,pins = <
                                MX6UL_PAD_SD1_CMD__USDHC1_CMD     0x170f9
                                MX6UL_PAD_SD1_CLK__USDHC1_CLK     0x100f9
                                MX6UL_PAD_SD1_DATA0__USDHC1_DATA0 0x170f9
                                MX6UL_PAD_SD1_DATA1__USDHC1_DATA1 0x170f9
                                MX6UL_PAD_SD1_DATA2__USDHC1_DATA2 0x170f9
                                MX6UL_PAD_SD1_DATA3__USDHC1_DATA3 0x170f9
                        >;
                };

                pinctrl_usdhc2: usdhc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NAND_RE_B__USDHC2_CLK     0x10069
                                MX6UL_PAD_NAND_WE_B__USDHC2_CMD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0__USDHC2_DATA0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1__USDHC2_DATA1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2__USDHC2_DATA2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3__USDHC2_DATA3 0x17059
                        >;
                };

                pinctrl_usdhc2_8bit: usdhc2grp_8bit {
                        fsl,pins = <
                                MX6UL_PAD_NAND_RE_B__USDHC2_CLK     0x10069
                                MX6UL_PAD_NAND_WE_B__USDHC2_CMD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0__USDHC2_DATA0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1__USDHC2_DATA1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2__USDHC2_DATA2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3__USDHC2_DATA3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4__USDHC2_DATA4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5__USDHC2_DATA5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6__USDHC2_DATA6 0x17059
                                MX6UL_PAD_NAND_DATA07__USDHC2_DATA7 0x17059
                        >;
                };

                pinctrl_usdhc2_8bit_100mhz: usdhc2grp_8bit_100mhz {
                        fsl,pins = <
                                MX6UL_PAD_NAND_RE_B__USDHC2_CLK     0x100b9
                                MX6UL_PAD_NAND_WE_B__USDHC2_CMD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0__USDHC2_DATA0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1__USDHC2_DATA1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2__USDHC2_DATA2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3__USDHC2_DATA3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4__USDHC2_DATA4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5__USDHC2_DATA5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6__USDHC2_DATA6 0x170b9
                                MX6UL_PAD_NAND_DATA07__USDHC2_DATA7 0x170b9
                        >;
                };

                pinctrl_usdhc2_8bit_200mhz: usdhc2grp_8bit_200mhz {
                        fsl,pins = <
                                MX6UL_PAD_NAND_RE_B__USDHC2_CLK     0x100f9
                                MX6UL_PAD_NAND_WE_B__USDHC2_CMD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0__USDHC2_DATA0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1__USDHC2_DATA1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2__USDHC2_DATA2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3__USDHC2_DATA3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4__USDHC2_DATA4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5__USDHC2_DATA5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6__USDHC2_DATA6 0x170f9
                                MX6UL_PAD_NAND_DATA07__USDHC2_DATA7 0x170f9
                        >;
                };

                pinctrl_wdog: wdog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RESET__WDOG1_WDOG_ANY    0x30b0
                        >;
                };
        };
};

&iomuxc_snvs {
        pinctrl-names = "default_snvs";
        pinctrl-0 = <&pinctrl_hog_2>;
        imx6ul-evk {

                pinctrl_hog_2: hoggrp-2 {
                        fsl,pins = <
                                MX6ULL_PAD_SNVS_TAMPER0__GPIO5_IO00      0x80000000
                        >;
                };

                pinctrl_dvfs: dvfsgrp {
                        fsl,pins = <
                                MX6ULL_PAD_SNVS_TAMPER3__GPIO5_IO03      0x79
                        >;
                };

                pinctrl_lcdif_reset: lcdifresetgrp {
                        fsl,pins = <
                                /* used for lcd reset */
                                MX6ULL_PAD_SNVS_TAMPER9__GPIO5_IO09  0x79
                        >;
                };

                pinctrl_spi4: spi4grp {
                        fsl,pins = <
                                MX6ULL_PAD_BOOT_MODE0__GPIO5_IO10        0x70a1
                                MX6ULL_PAD_BOOT_MODE1__GPIO5_IO11        0x70a1

                        >;
                };

                pinctrl_sai2_hp_det_b: sai2_hp_det_grp {
                        fsl,pins = <
                                MX6ULL_PAD_SNVS_TAMPER4__GPIO5_IO04   0x17059
                        >;
                };
                /*enet1 reset zuozhongkai*/
                pinctrl_enet1_reset: enet1resetgrp {
                        fsl,pins = <
                                        /* used for enet1 reset */
                                        MX6UL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
                        };

                /*enet2 reset zuozhongkai*/
                pinctrl_enet2_reset: enet2resetgrp {
                        fsl,pins = <
                                        /* used for enet2 reset */
                                        MX6UL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
                        };
        };
};

&lcdif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lcdif_dat
                     &pinctrl_lcdif_ctrl
                     &pinctrl_lcdif_reset>;
        display = <&display0>;
        status = "okay";

        display0: display {
                bits-per-pixel = <16>;
                bus-width = <24>;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timing0 {
                        clock-frequency = <9200000>;
                        hactive = <480>;
                        vactive = <272>;
                        hfront-porch = <8>;
                        hback-porch = <4>;
                        hsync-len = <41>;
                        vback-porch = <2>;
                        vfront-porch = <4>;
                        vsync-len = <10>;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1>;
                        pixelclk-active = <0>;
                        };
                };
        };
};

&pwm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pwm1>;
        status = "okay";
};

&pxp {
        status = "okay";
};

&qspi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qspi>;
        status = "okay";
        ddrsmp=<0>;

        flash0: n25q256a@0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compatible = "micron,n25q256a";
                spi-max-frequency = <29000000>;
                spi-nor,ddr-quad-read-dummy = <6>;
                reg = <0>;
        };
};

&sai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sai2
                     &pinctrl_sai2_hp_det_b>;

        assigned-clocks = <&clks IMX6UL_CLK_SAI2_SEL>,
                          <&clks IMX6UL_CLK_SAI2>;
        assigned-clock-parents = <&clks IMX6UL_CLK_PLL4_AUDIO_DIV>;
        assigned-clock-rates = <0>, <12288000>;

        status = "okay";
};

&ts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tsc>;
        /*xnur-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measure-delay-time = <0xffff>;
        pre-charge-time = <0xfff>;
        status = "false";
};

&uart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1>;
        status = "okay";
};

&uart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2>;
        fsl,uart-has-rtscts;
        /* for DTE mode, add below change */
        /* fsl,dte-mode; */
        /* pinctrl-0 = <&pinctrl_uart2dte>; */
        status = "okay";
};

&usbotg1 {
        dr_mode = "otg";
        srp-disable;
        hnp-disable;
        adp-disable;
        status = "okay";
};

&usbotg2 {
        dr_mode = "host";
        disable-over-current;
        status = "okay";
};

&usbphy1 {
        tx-d-cal = <0x5>;
};

&usbphy2 {
        tx-d-cal = <0x5>;
};

&usdhc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tate_100mhz", "state_200mhz";
        pinctrl-0 = <&pinctrl_usdhc1>;
        pinctrl-1 = <&pinctrl_usdhc1_100mhz>;
        pinctrl-2 = <&pinctrl_usdhc1_200mhz>;
        cd-gpios = <&gpio1 19 GPIO_ACTIVE_LOW>;
        keep-power-in-suspend;
        enable-sdio-wakeup;
        vmmc-supply = <&reg_sd1_vmmc>;
        status = "okay";
};

&usdhc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tate_100mhz", "state_200mhz";
        pinctrl-0 = <&pinctrl_usdhc2_8bit>;
        pinctrl-1 = <&pinctrl_usdhc2_8bit_100mhz>;
        pinctrl-2 = <&pinctrl_usdhc2_8bit_200mhz>;
        bus-width = <8>;
        non-removable;
        status = "okay";
};

&wdog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wdog>;
        fsl,wdog_b;
};

led灯控制不了

led灯控制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正点原子】I.MX6U 常见问题汇总V1.0.pdf  文档中的2.6.16中有对应的解决方法。
设备树修改:
                          pinctrl_enet1: ene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ENET1_RX_EN__ENET1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ER__ENET1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0__ENET1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1__ENET1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EN__ENET1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0__ENET1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1__ENET1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CLK__ENET1_REF_CLK1         0x4001b009
                                /*MX6UL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MX6U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
                };

                pinctrl_enet2: ene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7__ENET2_MDC                0x1b0b0
                                MX6UL_PAD_GPIO1_IO06__ENET2_MDIO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N__ENET2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R__ENET2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0__ENET2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1__ENET2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EN__ENET2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0__ENET2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1__ENET2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CLK__ENET2_REF_CLK2         0x4001b009
                                /*MX6UL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MX6U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
                };
原因应该是网络引脚寄存器配置定义和LED灯的有冲突了。
     初学就是容易对MX6UL_XXXXXXX和MX6ULL_XXXXXXX 这些引脚定义 什么时候用什么MX6UL_和MX6ULL容易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