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编译NXP提供的linux内核出现“waring”无法得到zImage

楼主(2020-11-06):
警告内容如图片所示,请问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警告内容如图片所示,请问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A:
交叉编译环境搭建了吗?你是使用什么指令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编译环境搭建了吗?你是使用什么指令编译的

gcc版本:5.4.0
arm-linux-gnueabihf-gcc版本:4.9.4
sh文件:按照pdf文档写的,1.distclean   2. imx_v7_mfg_defconfig 3. menuconfig 4. make all(不加-j2)

网友:
用的哪个版本的ubuntu,我第一次编译的时候用的ubuntu 18.04出错了,改成ubuntu16.04就ok了

楼主:
是ubuntu16.04的,然后lzop也安装了

网友(2021-03-04):
引用 楼主:
是ubuntu16.04的,然后lzop也安装了

楼主,请教一下关于这个warning,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这两天也有这个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