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pwm compatible配置问题

楼主(2020-11-09):
向配置一个pwm的底层驱动,但是在配置过程中,compatible我写的是fsl,imx6ul-pwm,和imx6ull.dtsi中的pwm一样,但是就是匹配不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确认下内核的PWM驱动模块是否使能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内核的PWM驱动模块是否使能

我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