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中的spi和i2c的认识和疑问

楼主(2020-11-10):
基于原子哥的教程,完成了i2c、spi。
有以下认识和疑问:
认识:
1、i2c和spi都有专用的格式,两者很像,都仅需完成其中的设备驱动即可;
2、两者的platform_driver均由内核完成,需要完成的部分,在格式上和platform一样
3、spi基于设备树操作时,设备树的配置项中(见加粗部分),cs-gpios由内核直接识别,不需要在驱动中再去识别;原子哥的教程把这个改成了cs-gpio,内核识别不了,所以需要在驱动中去识别(这一点是否正确,请大神指教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ecspi3>;
    cs-gpios = <&gpio1 20 GPIO_ACTIVE_LOW>;//此处加粗
    status = "okay";

疑问:
i2c在匹配设备树时,必须采用如下格式,注意加粗部分,其中的id_table必须存在,否则匹配不到设备树
static

楼主:
内容不完整,补充一下:
i2c在匹配设备树时,必须采用如下格式,其中的id_table必须存在,否则匹配不到设备树
spi在匹配设备树时,id_table则不需要一定有
id_table是传统的匹配模式,of_match_table是和设备树匹配用的,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i2c必须要加上id_table??

i2c函数: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OLED_drv = {
        .probe = OLED_drv_probe,
        .remove = OLED_drv_remove,
        .driver = {
                .owner = THIS_MODULE,
                .name = "OLED",
                .of_match_table = OLED_of_match,
        },
        [b].id_table = OLED_id,[/b]

};

spi函数:
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spitest_drv = {
        .probe = spi_test_probe,
        .remove = spi_test_remove,
        .driver = {
                .owner = THIS_MODULE,
                .name = "icm20608",
                .of_match_table = spi_test_match,
        },
        //.id_table = spi_test_id,
};

网友(2021-02-15):
我用左总的Demo例程,还是获取不到数据,找了半天,无果,请教有正确的Demo么

网友:
emmmmm,原来SPI的引脚和UART2引脚冲突,解决了

网友(2021-03-29):
引用 楼主:
内容不完整,补充一下:
i2c在匹配设备树时,必须采用如下格式,其中的id_table必须存在,否则匹配不到设 ...

检查下设备树里i2c节点OLED设备的OLED_of_match是不是一样的,i2c总线的匹配顺序是先查of_match_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