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恩智浦官方的i.MX 6ULL EVK板原理图 DDR 的数据引脚的问题

楼主(2020-11-16):
为什么图中箭头指的几个地方, DRAM_DATA1和DRAM_DATA4、 DRAM_DATA2和DRAM_DATA7 是这样接的? PCB确实也是这样接。

为什么这几个引脚是调换的

为什么这几个引脚是调换的

网友:
方便布线

楼主:
那软件配置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这样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软件配置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这样方便吗

软件不用动,这15根线顺序随便换,只要不重复,不缺少就行,写进去和读出来的数据就是一样的

网友(2021-05-16):
一般情况下,一个字节的数据线可以交换线序比如DATA0~DATA7  DATA8~DATA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