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关于网口问题 开发板无法用网口 无法自动获取ip

楼主(2020-11-18):
这个月刚入收 linux 阿尔法  卡在网口哪里了,网口测试哪里,说是可以路由器查网线可以自动 获取ip  我试了很多个路由器都不行,重启网口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是没有网口的意思吗,搞了很久都没弄好,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固件没有烧好
我用的是Mfg开发工具烧录的emmc 可以进入系统
其他功能测试都可以,就这个网口测试不行
卡了很久了 希望大佬们能帮我看看

网友:
联系一下我们技术支持吧

网友:
森罗万象

网友(2020-12-27):
root@ATK-IMX6U:~# ifconfig eth0 down
root@ATK-IMX6U:~# [   55.012053]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59.042637]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C
root@ATK-IMX6U:~# ifconfig eth0 up
[   95.083281]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mii_bus:phy_addr=20b4000.ethernet:01, irq=-1)
root@ATK-IMX6U:~# [   97.220122]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98.163096]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98.170984]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C
root@ATK-IMX6U:~# ping www.baidu.com
ping: unknown host www.baidu.com
root@ATK-IMX6U:~# ifconfig eth0 down
root@ATK-IMX6U:~# [  165.717333]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我这儿也是不能自动获取ip,关闭网口时卡死了,使用关闭网卡那个指令得时候不能正常关闭,能帮忙指点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