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telnet映射到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0-11-21):
板子上linux应用程序起来后,是串口接收指令的,现在想用telnet连接收,直接映射到串口上面,怎么实现?telnet收发都是对应到串口上?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如果你是想通过telnet协议远程登录自己的板子,然后将打印的信息呈现到这个远程接口上,可以通过重定向实现。
你需要在/dev下找到telnet对应的接口,然后重定向即可。
参考示例:https://blog.csdn.net/fensnote/article/details/1057827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如果你是想通过telnet协议远程登录自己的板子,然后将打印的信息呈现到这个远程接口上 ...

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方法只能单方向的,串口输出信息到telnet。telnet的输入信息不能到串口。就是telnet连接后,在telnet这边直接输入数据,就能被我程序里的scanf函数接收到!!!

网友B:
scanf接收的是标准输入设备,譬如开发板上作为终端(或控制台)的串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标准输入?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f接收的是标准输入设备,譬如开发板上作为终端(或控制台)的串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标准输入?

感谢!!!这个终端可以重定向吗?把标准输入重定向到telnet,但是我显示STDIN_FILENO和STDOUT_FILENO都是/dev/pts/0,telnet?

楼主:
应该是问,怎么把telnet与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scanf和printf相关联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方法只能单方向的,串口输出信息到telnet。telnet的输入信息不能到串口。就是telnet ...

额,你是想将telnet的输入数据传递到串口,再通过串口接收??
为什么不直接在telnet接收呢,反而要这么绕一圈,我没法理解你的思路,也没试过这么做,没辙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问,怎么把telnet与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scanf和printf相关联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这两个函数...你直接open()目标telnet端口,然后read()和write()读写他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这两个函数...你直接open()目标telnet端口,然后read()和write()读写他不香吗...

我程序中有个线程,在scanf获取数据,我用SecureCRT这个,通过串口,可以输入数据,也能显示返回的数据。现在我用telnet连接,在telnet这个界面中输入数据就直接被这个线程接收到?

楼主:
我想实现,一个程序在运行,通过scanf和printf输入输出,通过串口可以。现在想连接到telnet,就直接输入输出可以到telnet上。不能关闭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