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boot命令dhcp后为什么会重启uboot进入倒计时呢?

楼主(2020-11-24):
用uboot命令dhcp后为什么会重启uboot进入倒计时呢?

网友:
应该是网卡程序异常了,栈都打印出来了,然后复位重启了
我开始时用自己下的最新的7.5.0的编译器也出现这问题,后来更换成书里带的4.9.4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使用 ping或者dhcp重启,多半就是网卡问题,楼上说的使用高版本编译uboot,也会出现这一现象

楼主:
我的板子网线连路由,然后电脑用的无线连的路由,这样连会不会有问题?需要都用网线连路由吗?

楼主:
我试过了,谢谢两位,dhcp已经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