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GF_TOOL烧录程序的的问题,和uboot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0-11-25):
使用正点的mfgtool烧录程序时卡到了这里

然后试了试使用恩智浦官方的mfgtool,可以往下进行,但是最后会卡到这里

烧的是恩智浦的这个,新手,我也不知道应该烧哪个。。。

用恩智浦官方的mfgtool时中间有几条红色的,不知道是什么

按照驱动开发指南,第三十章用ubuntu imxdownload烧录的uboot,sd卡启动后会提示这个,已经插网线到路由器上了

用mfgtool的时候没有开虚拟机,没有中文路径,没有杀毒软件,没有插SD卡,没有没插电源

试了5台电脑,有windows10和window7的,用正点的mfgtool都是卡在了CPU ID IS 0这里

板子是emmc版本的

我是新学linux的,还不会改uboot和mgdtool,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先跟着教程走一遍流程先学习了解一下的的,但是现在卡着这里两天了,有点难受,希望大佬能够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烧的恩智浦的这个

烧的恩智浦的这个

uboot启动的报错

uboot启动的报错

恩智浦的mfgtooll烧录过程中的报错

恩智浦的mfgtooll烧录过程中的报错

恩智浦的卡在了这里

恩智浦的卡在了这里

正点的卡在了这里

正点的卡在了这里

网友:
烧录恩智浦的话,网络会用不了。用正点原子改好的mfgtool来烧录的话,里边的文件你没有替换吧?你再试试,用这个来烧录,里边的文件不要换。还有,按照这个文档《【正点原子】I.MX6U用户快速体验V1.6》来烧录,如果烧录到EMMC里的话,记得不要插TF卡。

另外,可以按照这个来排查一下:
关于Linux使用 mfgtool 上位机固化系统(OTG 方式)的问题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985&extra=page%3D1

网友:
首先可以尝试使用原子的烧录工具烧录出厂系统,走通一遍烧录流程。再按照驱动开发指南39.4小节的方法来改造成你的烧录工具来烧录,替换掉4、正点原子MFG_TOOL出厂固件烧录工具\mfgtool\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下对应的文件就好,文件名字要和原烧录工具里的文件名一致。不要改firmware路径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