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_ledc实验中,delay函数的参数不加volatile,Makefile中加入-O2优化,无法实现灯闪烁功能

楼主(2020-11-26):
02_ledc实验中,delay函数的参数不加volatile,Makefile中加入-O2优化,无法实现灯闪烁功能,为什么会被优化掉呢?

网友:
这涉及到编译器的优化功能了,你自己看你的while循环里边什么都没做,那么不加volatile的情况下,编译器会直接将你的变量n变成0,也就是永远都不会进入这个while循环,那么你可以在这个while循环里边执行nop空指令,这样的话n变量就不会直接优化成0了,你可以试试
森罗万象

网友A:
你可以翻看下这节视频,有提到o2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翻看下这节视频,有提到o2优化

哪一集?我是想知道-O2为什么会掉while循环的条件呢

网友:
不是会优化while,是有运行的顺序。正常来说先用汇编完成C语言的运行环境,再跳转到main函数,加入O2以后,main函数在内存中的地址在汇编的前面,可以生成反汇编文件查看,这样就先运行C语言部分,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