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实现ALIENTEK 通过USB和PC通信

楼主(2020-11-27):
  之前的单片机开发都是通过串口和电脑通信的,在学习ALIENTEK USB章节,能不能实现通过ALIENTEK的USB接口和电脑进行实时通信呢?
  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吗?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们的虚拟串口实验,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驱动开发指南是做的是usb驱动,可以识别usb设备,不涉及usb和电脑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虚拟串口,还有其他方案吗

HID(免驱);
CDC/bluk传输,结合libusb可实现超高速传输。

你如果第一次听说上面的几个技术名词或不太懂,建议你还是先看看例程补一下基础知识再说,USB这一块涉及的知识点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