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6ull 内核编译不成功,求助求助大佬

楼主(2020-11-28):
在编译内核时候出现如图中的错误,请求帮解决。。。。。

网友A:
通过qq群看到,你这里是用的出厂系统的内核。交叉工具链 是root 下的,你要在/etc/profile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这样在普通用户下就能找到。4.9.4工具链和arm-poky工具链都可以编译出厂内核,但是poky更加丰富,可以编译出厂QT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qq群看到,你这里是用的出厂系统的内核。交叉工具链 是root 下的,你要在/etc/profile配置交叉编译工具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