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驱动时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30):
(图片)

网友A:
你的Makefile里的内核路径是不是你板子里面跑的镜像的源码路径

楼主:
请问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ko文件modinfo中的版本与当前运行的内核版本不一致。如果你是在ubuntu中运行,编译外部模块,需要先进入/usr/src/*head中(make -C dir),不要进入kernel源码中,有可能你这个kernel源码跟系统的就是不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kefile里的内核路径是不是你板子里面跑的镜像的源码路径

一针见血,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