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输入 go 877ff400输出undefined instruction

楼主(2020-12-01):
有人在uboot中试过go 877ff400吗? 我输入这条指令过后直接报undefined instruction,然后输出一堆寄存器的值就重启了。我tftp load.imx 到80800000,用go 80800000是同样的问题。什么原因暂时还不知道。

楼主:
原子文档里面有这个知识点,没看到

楼主:
unsigned long do_go_exec(ulong (*entry)(int, char * const []), int argc,
                                 char * const argv[])
{
        return entry (argc, argv);
}

static int do_go(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 const argv[])
{
        ulong        addr, rc;
        int     rcode = 0;

        if (argc < 2)
                return CMD_RET_USAGE;

        addr = simple_strtoul(argv[1], NULL, 16);

        printf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8lX ...\n", addr);

        /*
         * pass address parameter as argv[0] (aka command name),
         * and all remaining args
         */
        rc = do_go_exec ((void *)addr, argc - 1, argv + 1);
        if (rc != 0) rcode = 1;

        printf ("## Application terminated, rc = 0x%lX\n", rc);
        return rcode;
}

u-boot的go指令应该是这段函数,其实就是把内存addr强制转换成一个函数指针,这个函数使用的是绝对地址跳转,传入的地址处必须包含实际的可执行有效代码,imx文件是包含了特殊头部信息的文件,并不是可执行函数,所以报undefined instruction。。。先胡乱分析一通,后面再慢慢看其它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