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QT移植教程移植后鼠标键盘识别不了了

楼主(2020-12-04):
按照QT教程移植系统、tslib、qt后,发现USB接口接鼠标和键盘识别不了,控制台一直输出类似枚举的命令行,求助!

网友:
你运行qt程序 没有?界面没有qt识别到鼠标。所以鼠标才会一直打印。添加 这个环境 变量,QT_QPA_GENERIC_PLUGINS=tslib:/dev/input/event1,evdevmouse:/dev/input/mice。重启qt程序

楼主:
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重新烧个linux再试试看,客服说是linux的usb没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重新烧个linux再试试看,客服说是linux的usb没驱动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导致的,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其实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dev/inputs/ 下有mouse 和mice ,但是没有event0 ,cat mouse0 移动鼠标能够看到有反馈值,说明鼠标没有问题。qt 也能跑起来但是 没法点击按钮。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USB HOST接口输出的5V电压不稳定等

网友:
插电源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反正中断一打印上面的信息qt程序就死掉了

网友A(2021-01-04):
先插上键盘再开启qt。因为这种像busybox简易文件系统没有某些库,不支持热插拨。原子出厂系统是yocto文件系统功能多,支持热插拨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插上键盘再开启qt。因为这种像busybox简易文件系统没有某些库,不支持热插拨。原子出厂系统是yocto文件系 ...

运行中出现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