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设备驱动模块编译,提示重大错误,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0-12-13):
一直报错,提示找不到头文件,该如何解决,请大佬帮助!!!!!

网友:
编译内核模块前,要先把对应的Linux内核源码配置好并完整编译一遍,

先进/home/tzy/tzy/tzy_linux/linux-5.9.11/ 配置并编译一遍吧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网友(2021-05-26):
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这是因为你没有编译内核,请进入ubuntu下你的内核源码目录,先编译内核,成功编译完内核以后,再做驱动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