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M6ULL移植HDMI触摸屏的方法

楼主(2020-12-16):
有哪位大佬做过用IM6ULL移植HDMI的触摸屏的,如下面这张图所示,RGB转HDMI准备用原子那块板,现在是触摸模式应该怎么做。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问了下厂家,厂家说要移植hid-multitouch驱动,好像是跟USB驱动相关的。

网友:
你得看屏幕原理图,根据原理图来写驱动

网友:
imx8上用过类似的,hdmi显示驱动,usb触摸驱动,你说的hid-multitouch驱动应该就是这个通用的触摸驱动了,linux一般有自带,make menuconfig里打开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是标准的USB设备,跟USB键盘鼠标,U盘这些一样,根本不用写任何代码

在内核配置页面启用相应驱动就可了: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学习到了

网友A(2021-04-23):
这是什么屏幕,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屏幕,透露一下。

看背板上信息,微雪电子的10.1寸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