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裸机编程编译报错,inline关联使用未定义问题

楼主(2020-12-20):
我编译后有“inline function ‘lcd_readpoint’ declared but never defined”的错误,即“inline关联使用未定义”,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后得到的建议是修改Makefile,在gcc编译后面加上-fgnu89-inline,之后编译便不再报错,但是这样子操作之后导致在调用"lcd_showchar"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函数时,单片机会卡死。

楼主:
我花了一天,用了开发板光盘的Ubuntu16的镜像,放在Ubuntu16里面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之前Ubuntu20.04就不可以呢?期待后期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2021-05-16):
我也遇到了,搜了下inline的用法,网上解释是用inline的函数定义在cpp文件中(貌似c99可以兼容),一定要用inline的话,需要将函数定义在头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