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5640摄像头驱动和应用程序的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2020-12-21):
我在buildroots上跑了一下OV5640的摄像头驱动代码没有改,还是原厂提供的驱动代码,只修改了设备树

我自己编写了一个调用V4L2框架的应用程序,目前图像是可以正常出来的。

但是,帧率非常低!!!
因为原厂提供的ov5640驱动,以及imx提供的V4L2接口(mx6s_capture.c)里面只支持了YUV-16的视频输出格式
所以应用程序读取到YUV的数据后,需要把YUV数据转成RGB数据,再写到framebuffer里面去显示。
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YUV转RGB格式的计算过程中
大概是1帧640*480的画面  (计算+刷屏)≈470ms,1秒2帧
在YUV数据转RGB过程中,涉及到了浮点运算,即使我编译的时候打开了VFPv3硬件浮点,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优化浮点运算,将浮点运算优化成整形算法,也没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正点原子的出厂程序跑OV5640就非常流畅,而且我看出厂的内核,也没有去修改OV5640的驱动源码
我想问一下,在应用层,左神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读取上来的YUV数据???
或者,有什么播放软件可以读取YUV摄像头,然后显示在RGB屏幕上?

网友A:
gst-launch-1.0 -v imxv4l2src device=/dev/video1 ! "video/x-raw, format=(string)YUY2, width=(int)1024, height=(int)768, framerate=(fraction)30/1" ! imxv4l2sink

源码位置:【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A盘)-基础资料\1、例程源码\9、Qt综合例程源码\QDesktop\cameramedia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位置:【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A盘)-基础资料\1、例程源码\9、Qt综合例程源码\QDesktop\c ...

谢谢。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能修改驱动输出jpeg和rgb格式吗?我看stm32mp157好像支持,但是我直接套用157的驱动,编译不过去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能输出jpeg和rgb吗?我套用stm32mp157的ov5640驱动,编译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