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开发板网线直连笔记本。uboot能ping电脑,但是电脑ping不通开发板

楼主(2020-12-25):
先不考虑虚拟机,只是最简单的windows PC 与开发板互ping测试。
开发板网线直连笔记本网口。windows 中设置ip:

uboot中设置ip:

本来防火墙不关闭,双方都ping不通。

后来把防火墙关闭了:

开发板 ping PC成功,但是PC ping 开发板不通

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698页,红字部分
如果直连的话,dhcp指令也是会失效的。

网友:
uboot里我记得没有这功能,不知道记错没

网友B:
uboot可以ping通电脑,电脑ping不了uboot,没有这功能,uboot不会响应的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8页,红字部分
如果直连的话,dhcp指令也是会失效的。

嗯,谢谢,后来才看到了文档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可以ping通电脑,电脑ping不了uboot,没有这功能,uboot不会响应的

确实有资料说uboot没这个功能,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