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烧写部分的几个问题:替换文件,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设备,烧写官方系统失败

楼主(2020-12-25):
电脑是双系统, win10+Ubuntu16.04(非虚拟机),核心板是NAND  底板是mini。

第一个问题: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594&highlight=Mfgtoo
在上面的链接中,茂茂大神说,不要替换OS Firmware\firmware文件夹中的,

第二个问题:
原配的USB线  把板子的USB OTG 和电脑连接起来,  在设备管理器中,并没有发现设备。
在链接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mp;highlight=Mfgtoo中,别人有解答过这问题,
那如果没有发现设备的话,我如何连接SecureCRT查看进度,?
之前的  根文件系统构建 操作中,都是用USB连接USB-TTL 和电脑

第三个问题:
在 39.3 烧写NXP官方系统  中,
1、板子没有TF卡
2、USB下载模式
3、选择了mfgtool2-yocto-mx-evk-nand.vbs
4、出现 符合 HID 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等字样
5、把压缩包解压到桌面(这是参考了原子中的其他帖子,链接忘记了)
pdf中,说的条件都有。
在烧写过程中,报错, 好像是 push error,  rootfsnogpu.tar的压缩包,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烧录的原理是先往板子里面下载一个极简的最小系统,它由最小uboot、zImage、dtb、initram-rootfs等组成(这些文件存储在OS Firmware\firmware)

待最小系统启动之后,再按脚本步骤将OS Firmware\files里面的文件烧录到emmc/nand里面去。

因此,OS Firmware\firmware里面的东西一般是不需要动的,它是来支持整个烧录的,如果这里面的东西有问题,比如内核损坏,那烧录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而OS Firmware\files里面的东西是即将被烧录的文件,mfg-tool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负责把这些文件烧录到emmc/nand里面去,至于这里面的zImage是否能启动、rootfs是否完整等等它完全不管,因此即便烧录成功了,也有可能系统根本起不来(如果你的镜像有问题的话)。

总的来说,如果你有能力,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改(PS:我连ucl2.xml都敢动,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不能解决即将出现的坑或者不完全明白自己的操作意味着什么,还是老老实实听大神的话,先摸着石头过河再说。

第二个问题

连接SecureCRT查看进度的意思是,另找一条线插入板子上的USB-TTL接口,电脑上会多一个COMxxx串口,然后115200波特率打开就能看到进度信息了(这一步可选,你不看它也是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

第三个问题

请参照第二个问题,看一下板子上的进度,并附上完整的串口日志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原理是先往板子里面下载一个极简的最小系统,它由最小uboot、zImage、dtb、initram-rootfs等组成 ...

第一个问题:
自己板子对应的组成最小系统的四个文件没完全OK。
如果操作里面都不需要替换firmware中的文件,那pdf中的 39.4 39.5 的部分内容岂不是有点误导人了??
第三个问题:
"Push" error,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4.1.15_2.0.0-ga_mfg-tools\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rootfs_nogpu.tar.bz2"

图片如下,没有串口日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
自己板子对应的组成最小系统的四个文件没完全OK。
如果操作里面都不需要替换firmware中的 ...

1. 教程是否误导不作评价。

2. 如果整个烧录过程串口没有任何打印,肯定是你哪里错了。

3. NXP官方系统是EMMC版本的,你NAND核心板能烧录成功才怪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教程是否误导不作评价。

2. 如果整个烧录过程串口没有任何打印,肯定是你哪里错了。

1.  略过

2. 已解决:设置串口的时候,软件默认给我勾选了硬件流控。回头翻看 4.7 内容才发现是不用勾选的

3. 我选择的是官方的mfgtool2-yocto-mx-evk-nand.vbs文件。(如果真是版本不对应的问题话,  那NAND版本是不是就直接略过烧写NXP官方系统这一节。飘过飘过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教程是否误导不作评价。

2. 如果整个烧录过程串口没有任何打印,肯定是你哪里错了。

已经略过了39.3内容,直接到39.4。
烧写OK!!
谢谢大佬。

继续往下走。

图片中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69 MHz (running at 396 MHz)  (我记得在移植正点NAND uboot版本时  好像是792)
DRAM:  512 MiB  (我记得我应该是外扩DDR3L为256MB,,NAND FLASH为512M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我记得在移植正点NAND uboot版本时  好像只有一个)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由于pd是操作EMMC版本的。在移植的时候,我只是修改相对应的文件名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