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oot中ping主机时总是重启内核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25):
在uboot中ping主机总是会重启,也不知道ping没ping通
windows 与ubuntu可以互ping成功
ubuntu网络设置使用的是桥接模式,已设置静态IP,
ubuntu,Windows,开发板三者IP均在同一网段
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电脑通过wifi连接上网,
开发板与电脑之间用网线连接

网友A:
编译链不对,换教程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困扰好久了,有没有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B(2021-01-27):
引用 网友A:
编译链不对,换教程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

什么意思呢?

我直接用的是正点原子的uboot.bin什么都没改,但是使用的时候 ping 命令就是会重启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呢?

我直接用的是正点原子的uboot.bin什么都没改,但是使用的时候 ping 命令就是会重启板子 ...

已经解决。。 交叉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arm-linux-gcc的卸载:
sudo apt-get remove gcc-arm-linux-gnueabihf

重新安装正点原子提供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