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SD卡引导系统正常但是eMMC不引导

楼主(2020-12-26):
IMX6ULL的板子,现在有个问题很奇怪,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就是SD卡引导系统正常但是eMMC不引导。1、我确认emmc可以正常读写,但是就是不引导。
2、仔细对比了开发板的emmc,boot0引导扇区分区表FAT都是对的。
3、拨码开关设置为emmc启动,但是只有插入sd卡才引导系统。并且系统确实是emmc中的系统。
4、用uboot读取smbr1寄存器可知启动配置和拨码开关值是正确的。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对比一下SD 与EMMC的分区,UBoot 的引导地址是不是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SD 与EMMC的分区,UBoot 的引导地址是不是设置正确

emmc的UBOOT烧写是通过开发板带的出厂脚本在SD卡引导起来的Linux下烧写的。分析脚本内容,uboot应该是烧写到/dev/mmcblk1boot0这个引导分区的,但通过uboot的mmc命令查看,实际情况却是uboot烧写到了2048扇区开始的mmc Dev 1 part 1 (type0 boot)这个分区,对应的是/dev/mmcblk1p1。 实际上查看开发板的emmc内容也是这样的,但是开发板就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SD 与EMMC的分区,UBoot 的引导地址是不是设置正确

请问uboot的引导地址在哪里设置?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IMX6ULL 的BOOT ROM启动流程是SD2启动失败然后尝试SD1吗?这个得仔细看看参考手册了。

网友:
emmc启动必须烧进BOOT分区,可以是BOOT0也可以是BOOT1,烧录进其他地方肯定是没法从emmc启动的。

看出厂烧录脚本,u-boot确实是得烧录到mmcblk1boot0里面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 burn uboot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1 bs=1k seek=768 conv=fsync count=8">clear u-boot env</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boot/u-boot-imx6ull-14x14-ddr%ddr%-emmc.imx" ifdev="MX6ULL">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boot0 bs=512 seek=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mc bootpart enable 1 1 /dev/mmcblk1">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如果上面还是不行,你需要设置一下emmc boot bus,在u-boot下命令是:
mmc bootbus 0 1 0 0

我这里这么设置是ok的,如果还是不行你修改一下后面四个参数都试试。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以前MMC命令设置eMMC引导标志是mmc bootpart 命令,在IMX6ULL的uboot命令中取消了,我一直在用mmc partconf 命令试,没成功。但是mmc bootbus命令应该是设置总线宽度的,最后一个参数是bootmode,这个我来试试。非常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