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文件系统更改相关问题

楼主(2020-12-30):
1.原子提供了出厂的文件系统,如果我需要再文件系统中加入一个文件节点,比如/sys/class/test/*,是否只需要在linux内核驱动中,按照标准的方法创建,就可以在对应的路径下生成了?,不需要再去更改文件系统?
2.比如在没有新增根目录的情况下,是否只需要解压出厂文件系统中,更改对应的文件,不如rc.local这类,再压缩烧录,就可以了?
3.如果板子时一个空片,是否烧录原子出厂镜像就可以正常启动了?还需要烧录别的固件么?

网友:
1. 是的。
Linux下的文件系统(根文件系统,rootfs)是不包含/sys、/proc、/dev等目录下的任何内容的,这些内容是Linux运行时动态生成的,它们都有其对应的虚拟文件系统(sysfs、procfs、devtmpfs),作为rootfs只是有个空文件夹即可。

2. 是的,即使新增任何目录、子目录、文件都是这样操作即可。
建议压缩解压操作建议在Linux系统下进行,因为压缩格式是.tar.bz2,在Windows下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比如某些Linux下的文件软连接在Windows下会膨胀为文件)。

3. 是的,用mfgtools一键烧录即可。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