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烧写到 sd卡,运行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0-12-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imxdownload u-boot.bin /dev/sdb烧录到sd卡
运行是会停如下这个地方

网友A:
我是移植NXP的u-boot可以执行完毕,但是显示屏不能显示NXP的log,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移植NXP的u-boot可以执行完毕,但是显示屏不能显示NXP的log,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显示屏,

可能是那里没移植好,我记得原子有提供移植好的uboot源码,在网盘的阿尔法Linux开发板(A盘)-基础资料\1、例程源码\11、开发板教程对应的uboot和linux源码\uboot-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tar.bz2。可以用这个uboot启动看下效果,再结合驱动开发指南来看下自己的uboot哪里没搞好,我之前就是这么做的希望能帮到老哥

网友:
兄弟,我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只能用mfgtool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