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启动信息显示乱码

楼主(2021-01-04):
在启动Linux内核时,调试端打印消息是乱码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情况,可能是uboot的问题,用了教程uboot就好了。

网友:
串口调试工具,不支持汉字吧?

网友(2021-02-06):
哇!老兄,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镜像,设备树和根文件系统,emmc启动内核就乱码,nfs网络启动就没事。

网友:
那这种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串口波特率不对吧!重新建立串口连接试一试呢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找到原因了:bootcmd   ‘ ’,后面参数需要用单引号,我之前是搞成和~ 该符号下边的这个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