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BSS段,加入bss_loop后,LED就不工作了、

楼主(2021-01-05):
加入红框代码,编译后,LED就不亮,去掉红框代码,LED正常闪烁。我的代码和视频教程一模一样啊,为什么我的bss_loop就不行?求大佬解答!!!

网友: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9678&extra=page%3D1
红框中的代码位置如下:

以资料A盘里的最新代码为准,可以参考资料里的代码

楼主:
加入如下代码LED就不工作了,不加入如下4行代码,LED就正常工作,啥原因

bss_loop:
        stmia r0!, {r2}
        cmp r0, r1        /*比较R0和R1里面的值 */
        ble bss_loop        /*如果r0地址小于等于r1,继续清除bss段 */